个人经验 显存的拆装

楼主(2012-02-20):
用热哄抢把需要换的显存拆下来再用热哄抢装上去  用哄抢给主板均匀加热温度大概400度 风速一定不要大 不然会把显存或者周围的小料电容电阻给吹飞的  取下来之后用烙铁把锡给吸平【不是用吸锡线只要用烙铁和锡丝吧PAD点吸平就行了 】然后用洗板水处理一下 涂上助焊膏【不要涂得太多 但是要均匀就可以了】将显存对好极性放上在用热哄抢加热 这里要注意的是:1、BGA和PAD的点要对的差不多 虽然锡膏在融化的时候活自动对齐但是要是差距太大也会跑偏的,2、就是热哄抢的风速一定要最小 均匀加热知道BGA的锡球融化 就OK了。  以前在 广达 干过几年维修 看到论坛里那么多兄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个人经验 小弟也来晒晒自己的    在这里一下就是为什么不用吸锡线吸平个人感觉 就是不容易上锡  会导致显存空焊。  如果是要几个显存一起换那就是一起拆一起装 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用拼音打字注意一下细节哟,风枪不是哄抢。这里也没什么好哄抢的哟,呵呵!

网友:
我一般都用BGA焊接。

网友:
感觉那样有点麻烦  呵呵

网友:
现在好多无铅的板子风枪根本拿不下来,而且有时主板会变形!

网友:
我们都用BGA拆的。用风枪有的主板拆不下

网友:
是热风枪。问楼主,是用大风嘴还是小风嘴?感觉大风嘴好。小风嘴可能会把贴片吹飞

网友:
工厂里一般都是用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A:
用风枪怕把显存颗粒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怕把显存颗粒吹坏

你在给显存加热的时候  拿热哄抢的手要不停得摇动 来均匀加热 就不会哄坏料了

网友:
哈哈, 简单的东西

网友:
以前在伟创力干维修,也是这么做的。工厂里面各种瞎搞,只要本站别PASS了就行了,现在出来混,还是得用心去做好点

网友:
恩,谢谢了。你既然这么厉害就对分享点吧,。。。。。。。。。。

网友:
再工厂搞过的人,就应该分享一下通病!

网友:
我在达丰干过几年 经验 谈不上 只是有点个人的意见和想法  之前是主打HP

网友:
风枪直接干 哈哈 今天刚好一台

网友:
无铅加上容易变形的板子,用风枪就够呛

网友:
说得对,要多做就可以了

网友:
换显存,一把热风枪足矣!大家都在用吧。

网友:
我也是用热风枪的,大小嘴都不上,直接吹。350,380,400分三段,风速3-4挡,最近一些上网本的黑色的那种南桥(型号好像是NW10)我也是用这种方法做的,到目前为止,运气还好,没有坏过。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方法。

网友B:
不用吸锡带好么?没这样做过,而且如果不拖干净的话把显存放上面用风枪吹我怀疑会吹偏。楼主好手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吸锡带好么?没这样做过,而且如果不拖干净的话把显存放上面用风枪吹我怀疑会吹偏。楼主好手艺啊,

只要把风枪的 风速调到最小就可以了【我在公司时都是调到16左右】 不会把显存 吹飞和吹偏的   还有就是在给显存加热的时候要平视显存 这样能更准确的观察显存的是否装好

网友:
我平时也是用风枪,风速最小,慢慢哄一会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还真是代工厂出来的,工厂BGA都是不吸平的,我感觉吸平不吸平差不多

网友:
学习了    我都是乱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