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21寸显示器在1024X768的时候黑屏,其他分辨率正常

楼主(2012-02-20):
一个方正FNC80-WB的21.5的显示器,在14024X768和800X600的分辨率下黑屏,指示灯绿色。借用机外的高压板点亮灯管也是白屏。在其他的分辨率下却一切正常。我觉的应该是程序问题。驱动板是RTD2555LH+RTD2120L+24016.我没有刷过品牌机的驱动板,以前乐华的还弄过,我用的是EP1123的编程器。哪位朋友可以给我发送个程序并告诉我怎么刷。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哪位朋友提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搞好的,能说一下吗

液晶程序难找 只好让他在标准分辨率下用了

网友:
客户的软件还必须在1024X768的分辨率下用,要不然就不这样费劲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B:
实在找不到程序刷,跟客人说下就好了。你把分辨率调1280×102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程序刷,跟客人说下就好了。你把分辨率调1280×1024的

客户的软件还必须在1024X768的分辨率下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271-1-1.html

网友:
机器可能没问题,在这个分辨率下自动调整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