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上路由浏览器就卡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20):
确定是路由的问题,换了路由就好了,就是想问问这个路由是什么问题,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貌似是电方面的事情.我的思路就是这样,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思路

网友:
你可以拆开看一下路由器嘛!有很多时候是里面有鼓包的电容造成的!更换即可!

网友:
供电是否良好?

网友:
那个不行的路由也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