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问题如下:

楼主(2012-02-20):
怎么把收藏夹移动到其他盘符。而且下次收藏什么的也直接就收藏到那个盘里了。帮我解答下!

网友:
Windows 2000/XP下,收藏夹默认保存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收藏夹下,请以
你的用户名登录Windows,然后在D盘下新建一个Favorites文件夹,再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到
HKEY_USERS\.Default\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UserShell Folders下,将字符串值Favorites的键值改为D:\Favorites,删除系统原来的收藏夹,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即可。

网友:
用360安全卫士的IE修复,可以把收藏夹指定到任意位置。

网友:
又学了一手
以前我都是备份“☆收藏夹”,万一重装系统直接粘贴回来。

网友:
值得学习,以前学的东西早就忘了,现在要做什么都是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