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26c跑代码38求解

楼主(2012-02-20):
用户一台S26C跑代码38,不插内存跑E1,个人认为是显卡问题 ,换个显卡后故障依旧,内存电压2.5V,1.25V正常,无解了。加焊北桥无果。其他芯片组电压都正常。显卡是ATI9200。北桥是82855,有没有人修好过这个问题啊 ,给点经验吧。想刷BIOS没工具。
刷BIOS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性大
同意楼主:
5.0
电脑青竹
同意楼主:

网友:
PCI模块24.576没起震,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啊 ,
同意楼主:
2.5
落ベ月
同意楼主:

网友:
数码客服
同意楼主: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现在的开机电流时多少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流0.8 ,,,,,,,,,,,,,,,

网友:
同意刷刷BIOS或看看起振没!!

网友:
BIOS可能性很大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0.8的电流。没过内存呀
同意楼主:
5.0
维修本本》吕浩
同意楼主: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在网站找了几个BIOS刷上去都不跑码了,刷回去就跑38,找不到维修点了。

网友:
试着加焊一下南桥,南桥也会造成跑38代码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也是跑38的,不行换北桥

网友:
找跳MINI内存来试吧
同意楼主:
5.0
墨星
同意楼主:

网友:
内存部分问题,这机估计内存挂了吧,miniddr1 不便宜

网友:
这款主板做显卡容易掉一个点,你仔细看下

网友:
先搞显卡 在做北桥 不行就换

网友:
北桥不行,内存是不是好的,内存供电正常吗,显卡也有可以,先刷BIOS,不行的话,应该是显卡呀,但常规来讲是北桥的原因?是不是北桥你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