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查出OB2269长城电源一体板5V电压跳变故障

楼主(2012-02-20):
前段时间修一台长城19寸显示器是蟑螂短路坏的。买回IC装上5V电压跳变。查遍了300V电路部分所有原件没问题,为了找出问题开关变压器都换过了都没找出故障所在。只好换新板交客户。这几天把换下来的长城电源一体板 电源IC  OB2269 查了个遍。终于找到问题。发现电源板OB2269  7脚供电滤波和电路图有点出入  发现是C3引起电压跳变的 取掉C3问题解决。(注;C3没坏) 第2图是照电路板上绘制的和原图有点不同。但奇怪的是原来的IC OB2269怎么就不会引起5V电源跳变。我看不论坛遇见OB2269电压跳变的都没看见怎么解决的。所以发上了分享。

网友:
似乎听过这东西有假的

网友:
C3是多在的电容啊?取下来不不要上可以吗?还是还要换电容呢?

网友(2012-03-29):
谢谢管理的热心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网友:
我感觉我手里面的10个ic都是假的 都是换上后 带不起负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以后遇到 注意下 我一般都用sg6841改电路
这个IC应该是真的 除C3我没改动过其他原件.

网友(2012-02-20):
张老师,一般的电源都是用一个二极管整流吧,这个电路用两个二极管整流,D11和D2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

网友(点评):
应该是起降压隔离作用 我试过取掉R48 D2电压7脚电压有21V 加上这两个原件7脚电压为13V

网友:
看不明白为什么去掉滤波电容反而可以,是不是形成振荡了?张版主有时间换个其他容量的电容测试下

网友(点评):
我也是试换电容 才发现的 我上了个100UF 发现电压跳变时间比10UF的间隔时间长了 所以才发现时C3引起的 上容量小的电容应该是没问题的。应为前面有个47UF的滤波 可以去掉C3。

网友:
张老师不愧是高手啊,请问下怎么取下那C3可以不装呢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明白了 照电路图原理来看,因为前面有个47UF的滤波 没C3不会影响电路工作。我就去掉C3。

网友:
搞不明白啊

网友:
跳变很多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楼主好态度!这种小东西都不放过,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修过此类故障,我是直接短接D2好了的

网友(点评):
试过的没用 没有D2电压7脚升高了 发现OB2269 7脚不能加电解滤波电容。必须有二极管隔离。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美格5V电压跳变的电源板。。不过坏件不一样。。。是电源IC的供电整流二极管性能不良引起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台17寸的液晶显示器,PWM芯片为OB2260CP,请问可以用OB2269代换吗????

网友:
2269和2268好多芯片都有问题,好的板子换上刚买来的芯片,12v 5v电压都跳变

网友:
这种电容是要替换的,关键就高频性能不良。

网友:
看不太懂,正在学习显示器方面的维修。

网友A:
为什么我这有个联想的SB250二极管老是通路呢
没发现哪里短路啊

网友(点评):
你要吧元件取下来测量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谢谢分享!说实在,不经意的问题,往往会难倒英雄好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这有个联想的SB250二极管老是通路呢
没发现哪里短路啊

肯定是取下来测量的 换上另一个二极管 显示器正常了
10分钟后 又击穿了!

网友(2017-05-07):
这个电容摘掉变压器会很响吧。之前也这么干过,不过很快就返修了

网友(2017-09-05):
是不是OB2269有后缀之分呢?我也常碰到后缀不同不能直换的

网友:
楼主好态度!这种小东西都不放过

网友:
说实在的,淘宝也没几个钱,好修就修不好修就淘宝,赚钱第一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取下来测量的 换上另一个二极管 显示器正常了
10分钟后 又击穿了!

你确定你换的管子是原值?还有把周围的电容也一并换了。

网友:
楼主高手,现在修显示器只修些简单的,难的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