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器哪种的耐用???

楼主(2012-02-20):
吸锡器哪种的耐用,好用???有经验的老鸟出来谈谈!

网友:
目前用的是这两种吸力强,当然一分钱一分货是与几元一个的是无法比的。
第一个是浙江一个大厂生产的:施力特(我记得好像是这个牌子)。第二种是实益的吸锡器,可换嘴。当时买的时候有多送了三个嘴

网友:
我都是买宝工的,是P 打头的。大号的,比较好用。一次不能吸取太多的焊锡,堵住就很容易搞坏吸锡器的。

网友:
一段时间就拆开来清理一下啊。

网友A:
我买的一般的,吸锡器易损的就是嘴,我是从费旧的CRT高压包上的高压帽上剪下穿高压线的那管,取长短稍比吸锡器的嘴长一点点,这耐温,用得久,套上去,我这样用了几年了.

严重同意,我也是这种办法,连嘴都不用换,高压帽就是买新的也不贵,非常耐用,但是一定要买到耐高温的,我的吸焊器买的时候还多要了两个头,几年过去了,吸焊器都快用废了,头却还是那个原

网友:
GOOT太洋牌这个还不错   还有美国爱迪生    就 是 价格贵了点

网友:
不错的方法,呵呵,我用的一般般的,几块钱的那种。还真不知道还有比几块钱好用的吸锡器了。

网友:
这个好象太小了 要买个大点的 好用

网友:
我在用的也是宝工的,大号黑色塑料带滚花手雷纹的那种,不知道铝合金小筒的怎么样

网友:
           普通的套管子是耐用。不过吸力就要少了点。我师父就是用普通的套管子。我还是喜欢用吸力强的。呵呵。

网友:
最想总结一下:这个正常应该理解为:低值易耗品。

网友:
买个一般的,就行了

网友(2012-03-23):
我买的吸锡器30块钱!

网友:
从未签到什么意思??怎么签到?

网友:
我现在在用日本产的,130快左右挺好用的

网友:
宝工的就可以了,易损头可以自己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一般的,吸锡器易损的就是嘴,我是从费旧的CRT高压包上的高压帽上剪下穿高压线的那管,取长短稍比吸锡器 ...

这个方法真不错

网友:
我用爱迪生的,外加高压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