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CK 936 控温电焊台

楼主(2012-02-20):
我今天买了个QUICK 936 控温电焊台  电烙铁回来,插上电源,温度是最低的200℃,=上分吧钟 电烙铁头就红了。这是怎么会事。是不是要调哪里?

网友(点评):
烙铁头真的红了吗?估计要上千度,真能这么高的温度吗?

网友:
主机不控温,可控硅有问题,新买的赶紧找商家吧。你买到假货了吧。原装的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多少钱买的。我的300+32.。可能是可控硅击穿,热电偶短路,

网友:
我的270多。打电话去厂家,厂家说是烙铁芯搞错了。烙铁芯搞错了烙铁头会红不?

网友:
QUICK的厂家说的啊?
那不是成批量了吗
注意翻修翻新啊

网友:
如果电路没有问题。可能就是烙铁芯问题。你的烙铁芯是几线的。我的是4线的。如果 烙铁芯内部热电偶短路。控制电路就一直加热。就把烙铁烧红了。

网友:
热电偶极性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