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GB蓝宝石显卡6700玩使命召唤6黑屏重启

楼主(2012-02-20):
新配的电脑,蓝宝石6700,1GB显存,前段时间玩使命召唤6很正常,现在像使命召唤6这类大一点的游戏,半个小时之内就黑屏重启,这是何故?

网友:
我修过你这种故障的 机器 是电源出了问题 换了个大功率电源好了

网友(点评):
恩,正解,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找谁装的? 啊

网友:
电源换大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
这个人应该是个客户 不是搞维修的 能找到这里来问 真会摸索

网友:
大功率电源换过没用,系统重装后玩游戏未见黑屏,挂着不玩,一二十分钟黑屏重启,你们没见过吧。

网友:
显卡该换了

网友:
软件先看下~~~驱动先打下  不行换电源  最少40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