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转 液晶显示器开机后背光一亮即灭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2-02-20):
     液晶显示器背光亮一下即灭,这种故障现象比较常见,我们在实际维修中经常看到。即灭,只是从表现上描述,细细分析开来,有加电一闪即灭,也有亮五六秒才灭,还有亮几分钟才灭的,个别的没有规律有时半个小时灭,有时三四个小时灭。不要小看背光亮多长时间灭,这与故障的真实原因有关,如果你观察得足够细,就很容易判断出故障部位。
  对于背光问题,解决的基本方法就是分步测量。
  首先把显示器拆开,使用单灯高压板点屏内四支灯管,正常情况下,使用单灯高压板测17英寸显示器灯管电流大概在320mA19英寸灯管大概在350mA19英寸宽屏灯管大概在390mA22英寸灯管大概在450mA
  如果在测量时发现某一支灯管的电流偏小于其他几支灯管,就说明该灯管已经老化。
    如果遇到测量某支灯管时发现电流只有5mA,说明该灯管已经断裂,灯管无法点亮。
       如果遇到测量某支灯管时电流在300mA左右跳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说明该灯内已经断裂或引线断,存在高压打火现象。这时用手触摸屏金属罩,应该会有电击的感觉。
  对于高压板,可以使用外接四支全新灯管的方法判断。使用全新灯管是为了防止误判。在测试一体板时,可以把一体板和驱动板、按键板连接在一起测量,就像正常开关机一样,根据指示灯的状态来判断显示器的当前状态。
    也可以使用一只6.3V的小灯泡作为+5V的输出负载,使用一根导线把+5vON/OFF连接,接好灯管就可以开机测试灯管了。注意:对于LGACER液晶显示器要把ON/OFFADJ连接在一起再接+5V,否则会出现背光亮一下即灭的现象(+5v电源端接6.3V小灯泡做假负载,是因为液晶显示器的电源属于开关电源,稳压电源要求负载不能空载,所以当+5v空载时加电开机会立即保护,而出现背光亮一下即灭)。
        1、背光一亮即灭
    背光一亮即灭,在这儿指加电开机后,背光只亮两三秒就熄灭了,这时还来不及看清屏幕内存,只能看到屏幕内容一闪而过。
  虽然只是一亮即灭,但可以使用外置高压板来判断灯管问题。如果确定灯管正常时,再使用外置灯管来测量高压板。尽管是灯管亮几秒即灭,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灯管亮时的状态,可细分为如下几种:
       (1)四支灯管正常发光,亮度均匀。
  这种情况说明高压板工作正常。在测试时需要检查灯管插头的连线是否正常,有无破损和断线的情况。如果灯管连接好后,加电试机灯管正常发光,就可以认为高压板工作正常。
  (2)四支灯管某一支不亮,整体灯管亮几秒后即熄灭。
    对于四支灯管中某一支不亮,则可以确定一体板上的两只高压变压器工作正常,因为每只高压变压器带两支灯管。有三支灯管正常发光,说明两只高压变压器已经正常工作,造成一支灯管不亮的原因有高压输出电容损坏、输出部分有打火放电、灯管插座脱焊或接触不良。
       (3)四支灯管某一支只亮一部分,整体灯管亮几秒后熄灭。
  灯管某一支只亮一部分,这种情况也是该灯管的输出电路有问题,原因同上,只是该路的损坏没有上述的严重,还有电压可以输出,但由于输出电压过低,灯管只能亮一部分。
  (4)四支灯管某两支灯管不亮,其余两支亮几秒后熄灭。
  如果四支灯管中有两支不亮,说明这两支灯管的公共电路有问题,原因有:高压变压器、推动电路、供电电路。
  (5)四支灯管均只亮一部分,整体灯管亮几秒后熄灭。
    如果出现四支灯管都是只亮一部分,说明故障在两只高压变压器的公共电路,如+12V供电电路、W控制电路。特别是+12V供电一定要特别注意。在实际维修中测量+12V的电压的公共点和测量点的选择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如在实际维修中就遇到,明基的17英寸液晶就出现过C5707击穿后,没有把保险烧断,而是把保险烧成电阻,有40多欧电阻,这时+12V经过该电阻后,加到C5707自激振荡电路的电压只有8V多,这时灯管就表现出灯管只能亮一部分,加电后几秒后熄灭。
  还有+12V供电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如果因为显示器内部温度过高,电容失容,这时+12V供电中的交流成分增加,直流有效成分下降,这时背光电路为了稳定背光不变,会加大PWM占空比,继而推动场管的发热量加大。如果长时间的温度积累就有可能击穿损坏,这也是为什么有些高压板更换场管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坏了,就像LGW1934S屡损场管。因此在更换场管时,必须考虑一下这个场管为什么坏?更换场管后,在高压板正常工作时应测一下场管的几个引脚的工作电压,最好更换一下靠近散热片附近的滤波电容。
  电解电容的鼓包,并不一定从电容顶部鼓出,很多时候还会从底部脱出。一客户送修时说自己发现主板上面电容鼓了,就在电子市场买了几个电容换了,但换好后仍然开机不亮。我检查时发现他只换了3300μF/6.3V.却没有换2200μF/16V的滤波电容,这三只电容顶部都正常,但底部的铝壳已经上移了1mm还要多,在取下时,底部的PCB板有明显的腐蚀。更换这三个电容后故障排除。
       (6)四支灯管全部亮,但亮一下即灭。
  如果四支灯管都正常发光,但仍然出现背光亮一下就灭,这种故障的原因应首先怀疑高压板的核心部分——PWM管理芯片。
    其次是考虑电流互感器,如果电流互感器内部漆包线有破损或击穿,也会出现背光亮一下即灭。
  还有在背光熄灭时,一定要测量一下ON/OFF信号的电压是不是还存在。如果ON/OFF电压变低或为零,说明背光亮一下即灭的原因是由驱动板引起的,有可能是MCU不良或ON/OFF电路有故障。只有在ON/OFF信号正常时,才可以继续检查高压板和灯管,防止方向走错。
  如果是改板的液晶显示器,当出现背光亮一下即灭时,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如果改的是通用驱动板,一体板的+5v是不能空载的。如果+5v空载就会出现开机亮一下即灭。
    如果我们改的是LGACER液晶显示器,在改板时ADJ不能空置。这几种显示器如果ADJ空置时,加电开机也会背光亮一下即灭,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把ON/OFFADJ并接在一起即可。
     在维修液晶显示器时,如果我们观察足够细,就能够把故障仔细区分开,达到事半功倍的维修效果。

网友:
经验很实用啊!,顶一下!

网友:
经验之谈,不过貌视转载的

网友:
经典之作
,学习啦

网友:
不错的资料,一般碰到这种现象一般都用替换法去处理

网友:
经验很实用
xie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好像盗版的吧。有那些怪怪的符号

网友:
牛人,好帖,经验十足

网友:
这种办法现在很多都不能用了,对于一侧双灯的,建议还是两根一起用高压板测试,因为现在很多高压板的保护机制很历害,灯管间距很近的话就会保护,一根一根的测不出问题来,还有很多,要使用一阵子才会出问题,多是焊接不良导致,这种办法也测不出来

网友:
楼主 热心人那 好评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  谢谢转帖

网友(2012-03-22):
对于新手很实用啊!

网友(2015-03-25):
额  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