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源+12V的整流二极管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0):
一台世纪之星电源+12v的整流快恢复二极管击穿,没找到相同型号的替换,手头只有30A,45V 的大个头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于是就换上了。上机测试,电源目前似乎一切正常。但是有人说,+12v的整流二极管耐压低了,反尖峰耐压值不够。这种说法是否对呢?换的时候倒没考虑到这个问题。请问+12v的尖峰电压峰值一般是多少伏?

网友:
是有的问题。最好用同规格的

网友:
不可以用的,不然立马烧爆,可能你用的也是快恢复管,只是耐压比200V还高。

网友A:
是肖基特整流二极管,大个头的,30A,45v那种。用了半个月了,没有发现异常。但不知道12v使用这个是否恰当?

网友:
45V的耐压已经够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肖基特整流二极管,大个头的,30A,45v那种。用了半个月了,没有发现异常。但不知道12v使用这个是否恰当 ...

给出这个电源+12v的整流快恢复二极管型号看一看,就知道啦。

网友:
查了下大多反向尖峰耐压都是200V的。

网友:
最好不要,差距太大了

网友:
耐压不够,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肖基特整流二极管,大个头的,30A,45v那种。用了半个月了,没有发现异常。但不知道12v使用这个是否恰当 ...

谢谢回复。是在这肖特基二极管的正负极之间并上吗?

网友:
1620CT之类的整流管应该也容易买到吧,2、3块左右也便宜

网友:
一般整流管耐压是按(反向电压是输出电压的3~5倍+输出电压)取的。输入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半桥变换器中12V输出整流管耐压不应低于60V,考虑到尖峰电压以及市电的不稳定性,耐压还应该取得更高。不妨用示波器实际测量一下,书上是没有这些说明的。
现在用了半年没事,不等于就真的没有问题了,只是运气好而已。
上面二位认为+12V整流管使用45V肖特基管已经足够的朋友,在下已是相当的无语,两位以为是工频变压器输出12V整流用的?

网友:
帮助很大,希望多点这样饿帖子

网友:
这种电源输出的是高频脉冲电压,峰值都比较高,45V的肯定不是最佳代换方案。

网友:
没问题。45V是正向耐用值。而且内阻小。

网友:
如果耐压不够的话,通电立马击穿的!

网友:
多谢各位了。看来这电源咱暂不能用了,以后有合适的换上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