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显示画面拉长,字体反相

楼主(2012-02-20):
今天接手一台电脑,开机花屏,显示不正常。起初以为是显卡问题,检测了半天,用替换法检测电脑主机没问题,显示器显示的画面左右拉长太大,上下拉长的幅度小点,显示windows启动画面靠右边的边框,上下还居中,完全开机后几乎看不到桌面,鼠标也显示使用不正常,显示出来的关机画面字体成反向显示,字体排列正常,就是单个字显示就像把字放在镜子前看一样,显示器是emachins宏基 E203HV的,20英寸。本人对显示器维修不成熟,干脆说就是不会。希望高人指点是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还有维修价值吗?液晶屏及外观还很好。在此先谢谢高手们一定告知,以便及早处理。谢谢指点!

网友A:
这个情况 需要测试猜知道的啊。。。
你可以试试如下方法:
1.看看能不能进工厂模式。。调回原来的样子。
2.如果有条件重新刷下驱动试试
3.拆机观察是不是有电容性能不行了,导致干扰
4.改通用版试试屏是否好的。
5.如果屏是好的就有价值修了。

PS:所谓修的价值,本人认为有二,其一是你能赚多少钱。其二,即使赚不了多少钱您是否提高了个人维修水平。

网友:
谢谢指教,我试试看

网友B:
程序坏了吧,刷个程序看看,或者加焊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坏了吧,刷个程序看看,或者加焊芯片

换了通用板,没找到相同的屏的驱动,刷了19的,20.1的驱动还是不行,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点评):
驱动程序刷了不行还应该考虑MCU芯片的问题,其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 需要测试猜知道的啊。。。
你可以试试如下方法:
1.看看能不能进工厂模式。。调回原来的样子。
...

换了通用板,没找到相同的屏的驱动,刷了19的,20.1的驱动还是不行,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了通用板,没找到相同的屏的驱动,刷了19的,20.1的驱动还是不行,是不是屏坏了

用通用驱动板,配好屏线 是不需要驱动的啊。。 都是通用的了 还刷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驱动板,配好屏线 是不需要驱动的啊。。 都是通用的了 还刷什么呀。。

实际上我自己没有刷程序设备,找了个同行说能刷程序,又换了两个不同的驱动板,最后说找不到程序,没修成功,让我从网上买个emachines宏基e203hv 驱动板换上。另一个同行说是屏没坏,我想咨询一下朋友,怎样确定液晶屏是好的还是坏的,网上有通用的驱动板,需要改线,这倒没问题,就是不知用不用再刷程序。这块液晶屏我按照进工厂模式按两边键和启动键之后,变成了就像检测液晶显示器画面一样,一会整屏红色,一会整屏蓝色,各种颜色交替显示。

网友A:
测屏的好坏办法没有简单的。。
第一你要有万能通用驱动板(支持屏线接口多,可以调屏供电5V 3.3V)还有按键板 高压板 和12V供电电源最好大于5A

这样就能测出屏的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屏的好坏办法没有简单的。。
第一你要有万能通用驱动板(支持屏线接口多,可以调屏供电5V 3.3V)还有按键 ...

谢谢,还得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