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神马问题

楼主(2012-02-20):
一台七彩虹主板.客服拿过来是自动触发.换个IO问题解决..进入系统插上BSU鼠标提示说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插上我的U盘OK还能用U盘装系统.USB供电电容换过了.U盘能用鼠标不能用真的是神马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呗

网友:
鼠标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检查驱动,要不就是板子的南桥啊

网友(点评):
我饿觉得是南桥了..没办法

网友:
换鼠标啊,那么简单,还问啊,换鼠标不可能不行的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你见得不多

网友A:
应该是你的鼠标 OAT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我也遇见过  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换了鼠标也不行么??

网友B:
鼠标问题啥   多换机个鼠标就知道是问题了

网友:
什么不能用就换那个就知道问题在那里了

网友C:
我修过能认鼠标不认u盘的,usb 5v供电问题。万用表量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鼠标问题啥   多换机个鼠标就知道是问题了

换10个了你说够了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能认鼠标不认u盘的,usb 5v供电问题。万用表量电压正常。

换了长城500W的也一样..主板USB供电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鼠标 OAT了~

人OAT了鼠标也不会

网友:
换鼠标,把BOi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长城500W的也一样..主板USB供电电容也换过了

要不刷刷bios看下。笔记本有关掉哪个鼠标功能的,主板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刷刷bios看下。笔记本有关掉哪个鼠标功能的,主板没见过。

给客服了.我说要不换南桥

网友:
先刷bios,后换南桥

网友:
你的鼠标当然是山寨版的,山寨鼠标出问题正常。不要市面上的什么HP  IBM 联想  双飞燕,这些你买不到真货。
不如搞个力胜什么的,保你能用。
这个问题我见多了。我是维修的,不是卖鼠标,不要误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