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640 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2-20):
今天接了个神州优雅HP640的笔记本。问题是开机跑到0.3掉电。大楷测试了一下。感觉没什么地方短路。就下图纸吧。没想到一查。发觉用的是广达的QL6的主板。由于以前下过这个图所以这次就直接打开这个图纸。开始维修。对于这种开机掉电的问题以前陈老师给我们说过 。一般都是HWPG没有电压引起的。于是就从HWPG开始检查吧。打开图纸。找到了HWPG。发觉是由RT8204发出。通过+3VSUS上啦得来的测试PR148一端有3.3V 一端为0。看来问题就在这边了。于是换了一个PR148电阻。问题一样。于是就围绕RT8204检测了。断开PR145一样没有电压。在断开PR147电压有了并且不断电了。看来问题应该出在RT8204或则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吧。继续检查。测试15脚EN脚为高电压14脚LEN也为高电压VDDP5V也正常。看来应该是RT8204坏了吧。于是就在料板上面找这个RT8204 可是找了半天居然没有。郁闷了。本来打算放弃了不修了。突然想到以前陈老师给我们说过。后极短路也会引起不工作。于是就开始检测后面的输出。当测试到测试到+1.05V的时候发觉只有0.5V的电压。 在测试PQ20 和PQ21的时候 发觉有一个场馆已经击穿。于是在主板上面找了2个场馆换上。在测试电压1.05V已经有了 在把哪个PR147上好。开机 HWPG已经有3.3V了。上内存接屏 。不在掉电了。并且有显示了。到此 该机器修复。顺便附上图方便大家

QL6_DV2-DIS 0226.pdf

网友(点评):
????!@#$%%^,PR147连的是LPGOOD,这个电源好信号是1.8V通过PQ22转为1.5V正常情况下发出的,楼主怎么扯到PQ20和PQ21上面去了?

网友A:
这个HWPG是那个电源好信号啊、???

网友:
shi y是呀。这是一个时序问题。以前老听他们说 不过这是自己第一次动手修这种问题呢。

网友(点评):
你是基地学员 去盖个章吧

网友:
yijin已经有一个号有章了。这个号就不需要了。

网友:
最近遇到些怪问题,哎。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太容易修的。

网友:
有两 下子,。。

网友:
思路清晰,學習中。。。。。。

网友:
写的真的不错。

网友B:
广达板子,少PG,少供电,都会掉电。

网友:
MOS管短路还是比较好查的

网友:
学习啊  今天又个海尔的还是师兄修好的

网友:
也是MOS管短路 开机不加电  充电MOS  OVER

网友:
学习了 没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HWPG是那个电源好信号啊、???

是所有电源好信号的汇合,当每个电源的PG 都 为高电平时,HWPG才能为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所有电源好信号的汇合,当每个电源的PG 都 为高电平时,HWPG才能为高电平。

呵呵,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了!

这是由南桥发给CPU的,还是IO发给南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南桥发给CPU的,还是IO发给南桥的?

HWPG信号给到EC,EC 收到该信号后,就发出PWROK给南桥,当南桥里面的PWROK和VRMPWRGD(此信号是CPU CORE电压好信号)这两个条件满足以后,此两个信号经逻辑相遇产生CPUPWRGD信号供至CPU。同时南桥内部经过延时缓冲发出二个复位信号PCIRST#(复位外设)、PLTRST(复位GPU、IDE、北桥),北桥收到PLTRST后,发出CPURST供至CPU。南桥发出INIT#初始化信号至CPU。至此CPU开始工作。

网友(点评):
精辟!记牢这段话 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WPG信号给到EC,EC 收到该信号后,就发出PWROK给南桥,当南桥里面的PWROK和VRMPWRGD(此信号是CPU CORE电 ...

太感谢了,讲的很细致·!

网友:
任何一路有问题HWPG都会被拉低,达到保护的目的。

网友:
这个掉电修的有点奇怪,既然能修好

网友:
出来说话的 都是大师   感谢讲解

网友:
写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
呵呵,比较经典,学习了……

网友:
呵呵   很好的思路  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电压没出来导致的掉电问题

网友:
很详细又易懂

网友:
你把信号 的分支,断开,分析,最后才量供电?不要按理论来修机器啊,。。。

网友:
这种问题 论坛都有的说。先查HWPG。 既然开机就掉电。你怎么测试电压。晕

网友:
学习了,不只是楼主写的好,下面大家的讨论也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2012-03-22):
引用 网友B:
广达板子,少PG,少供电,都会掉电。

广达的板子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2012-05-11):
不错的PG信号总结和实例。。。值得收藏。。。。

希望搞个复位RST#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