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偶的 ASUS P6T 挂了

楼主(2012-02-20):
我的ASUS主板P6T出问题了,现象是不能加电,按下电源按钮电源风扇和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将主板取出,主板上只留CPU,其它都卸了,插上电源,按下电源按钮,CPU风扇转速启动到正常后掉电,在风扇未完全停下来时又来电,风扇在加速,但未达到正常速度又掉电,此后彻底停了。经检查,排除了电源的问题,判定主板上开机或复位电路部分出了故障,因为当将主板上的电源插口的绿线与地线短接,风扇运转正常。去除短接后,测量绿线电压5V,按下电源开关后0V又回到5V又降到3V多又回到5V,蓝线有5V电压。猜测可能是开机或复位电路上的某个电阻或电容坏了,敬请各位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试试裸板,看断电不?

网友:
是不是i0   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