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二 明基S41掉电

楼主(2012-02-20):
型号:明基S41
故障情况:待机0.05 按开关瞬间加电到0.3几然后掉回0.7
下面说一下维修思路
这个机器我修的很多很多大多都是显卡的问题 770的显卡大家都晓得的
这个机器0.05的待机明显偏高 正常时应在0.006左右 开机掉电 说明机器有电压没有出来
怎么查呢? 查各电压的PG信号 说白了 开机掉电也是因为PG信号不正常 机器才做一个断电保护的动作
即然思路有了 翻开图纸

PG_1.5V
MCHPG
PG_EXT_VGA
PG_INT_VGA
PG_SYS
PG_DDR
PG_LDO
这些PG信号相于产生HWPG  按之前的思路 查各个信号在加电瞬间是否产生
在板上一阵乱扫后 找到这些信号相于的二极管所在位置

这时用上我的FLUKE表派上用场了
经过一翻反复测试后发现D14一端PG_DDR信号在加电瞬间无跳变 由PG_DDR这个信号名称得知 问题在DDR内存供电单元电路
通过搜索  图纸转向内存供电单元电路 由电路得知这个单元电路的供电芯片型号是TPS51116 名称是PU8

接上电源用表量一下 14脚供电正常 S3 S5为低电平(S3 S5做为芯片工作的EN信号)无意量这个1.8V内存供电电压输出电感的PL12的时候发现竟然有11V左右的电压 有S3 S5的信号SUSON MAINON 得知在待机情况下PL12不应有输出
有供电 没有SHD信号的情况下PU8应不会有输出的 应是PU8坏了
从料板上一阵乱找 有料板就是好 TPS5116找到后一翻拆焊后 将从料板上拆的TPS5116已经焊上去了

插上电源 待机0.06 加电到0.4几 不掉电 呵呵 搞定
装上U 内存 接上电源 开机 电流一阵狂跑 OK 亮机

网友:
就是内存供电没回来啊  。。。。。。。。。

网友:
知道怎么查电路,我现在在加紧学习电路图,下月重在实践。

网友:
D14瞬间无跳变用万能表能量出来吗???还有LZ的那个FLUKE表是多少钱买的,现在正想换个表呢,听说这个不错的!

网友:
PG信号万用表可以测出供电的

网友:
楼主你对图纸很了解啊 ,能马上找到维修点,这点我佩服你啊
我现在对图纸还不是很了解,都是修到拿着哪,脑子没有图纸的影像

网友:
咋不说是万用表?

网友:
典型的广达电路  呵呵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多见
从PG入手好是好方法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