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刻盘问题

楼主(2012-02-20):
我的一个客户要装w7系统,他那里有9台电脑,我用碟子装好一台,然后一个一个的全盘刻,但怎么刻都不行,中间也没有说什么错误,刻完就是进不了系统,但听别人说是重引导记录和XP的不一样,要改下,但我不知道怎么改,希望哪位大侠帮帮忙.W7系统刻盘怎么弄,尽量详细哦,有提片更好...  谢谢

网友:
我装WIN7废了3张光盘都没刻录好,现在只能U盘装,我也想问怎么刻录光盘,XP刻录就没问题,刻WIN7,光盘就废l !

网友:
要看所有机器的配置是不是完全一样了。

网友:
二楼的理解错了吧,楼主的刻盘跟你的不一样,你是刻录CD吧,WIN7的要用DVD光盘,XP用CD能刻录上,因为WIN7比较大,XP才600多M当然能刻录进了。

网友:
我试过用DVD刻录WIN7..废了..强烈建议WIN7用U盘装!

网友A:
您好!
    我自己刻录WINDOWS7系统盘基本上都能成功,当然要用DVD刻录光驱了,要用好一点的DVD光盘,如清华紫光,清华同方等等一线品牌的刻录光盘比较稳当点,劣质光盘不好保证。在网上下一个WINDOWS7镜像文件,一定不要解压,也不要装进文件夹,刻录的时候要选刻录镜像文件,我用左键双击镜像文件直接就开始刻录了,等到提示完就成功了。;我用的先锋DVD刻录光驱。本光驱自带得有驱动光盘,装好驱动,里面有刻录软件,不另外去找刻录软件来安装了,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自己刻录WINDOWS7系统盘基本上都能成功,当然要用DVD刻录光驱了,要用好一点的DVD光盘,如清 ...

怎么都误解我的意思啊   晕 ...   我这里是盘对盘刻啊

网友:
我猜是MBR的问题  找个DOS启动  先FDISK /mbr来一下试试。或者用DISKGEN重建MBR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