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的奇美液晶暗屏故障

楼主(2012-02-20):
我怀疑是高压板问题,现象是偶尔灯管能点亮,显示正常,不到30秒又暗了,用手电筒看到图像,灯管应该是没坏的,本来想找个通用高压板搞一下,但是这高压板6针,上排三针下排三针,两地两供电两亮度调节,好像不好飞线?现在要不改高压条,要不修回原先的板,大家给点意见头绪吧。

网友:
这个高压板,网上有售的,要修的话,也可以自己订两个高压线圈,也就这个坏的多些,灯管老化的多,开机瞬间可能会图像抖点,一会就正常了

网友:
是几灯的高压板。

网友:
我帮你顶一下贴吧

网友:
3楼说得有道理,应先换个线圈

网友:
这种现象绝大部分是灯管坏了一根,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要是板便宜的话,最好订个板回来。

网友:
偶用笔记本改了个通用高压条12-20V那种,一个灯一个灯测,没坏啊,能点亮,就是怪怪的有点闪。不清楚是否高压条的电压不够供灯管?

网友:
三根都闪吗?先测下到高压部分的电压是多少就知道带不带得带起了

网友:
还是改高压吧 方便

网友:
还是好改的~ADJ可以不用接~把12V~地线~OF接好就OK了,ADJ线直接无视~

网友:
灯管测下先 也有可能灯管问题吧

网友:
高压线圈换个试试,再就是灯管 拆下来看看,有时候用高压条一个个的试的时候,容易误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