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ATI公版 X1950XTX显卡掉件 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2-20):
蓝宝石 ATI公版 X1950XTX显卡掉件 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找不到的话可不可以用别的代换  元件边上有印有sw1

网友:
应该是个开关,查上别的地方试试

网友:
这算不算是一个开关

网友:
超频开关,找个一样的换上去就行,蓝宝石的显卡就有,华硕的也见有

网友:
如果实在没有,就不用装,短接或开路就行

网友:
是个开关,装不装都行。

网友:
对,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卡的性能还可以

网友:
用sw表示的都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