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acer-JV10一例

楼主(2012-02-21):
一台宏基的12寸小笔记本,客人拿来的时候说进咖啡了,拿来一看是I5的cpu
头有点大,因为这样的图纸不好找,但还是跟客人说先留下来看看,报个150
今天有时间拆开看看,主板是宏基JV10的,在论坛搜了下,不出所料--没图纸啊
但是还好,进水的地方不多,开机芯片部分有几个脚腐蚀了,先用酒精清洗,
用万用表测试,还好没有短路,接电源测待机电压,开机芯片是TPS51123,
量其16PIN(主供电)有19V,8PIN--0V,17PIN--0V,当测到13PIN的时候是0V
这个脚是芯片的开关信号,居然是0V,沿着脚找到一个电阻,一端腐蚀了但没断线,
另一端连接电源主供电,估计问题出来了,其阻值是无穷大,由于没有图纸,
在论坛里下了JV70的图纸,开机芯片也是TPS51123的,
13PIN连接了两个电阻,一个是连主供电,连主供电的阻值是249K,我的主板是无穷大,在料板上找了半天,
找到个240K的换上去,接可调电源,待机0.01出来了,测8PIN,17PIN的3.3V,5V也出了,
13PIN开启电压也有了,按开关加电了,屏幕也出来了,装机测试跑了一下午,没问题,

因为赶时间没有截图,大家有空的时候对照图纸去看了
小弟文笔不好,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谅解

希望积分多的兄弟不要吝啬啊,帮兄弟加分啊

网友:
楼主是老手阿,经验老到,学习了,谢谢!

网友:
你有钱赚了,,,,,呵呵。。。。。。

网友:
进液的机器修起来还算可以!

网友:
别的没有注意,只注意看你的收费了:才150,呵呵。看来你得技术真不值钱啊

网友:
是啊,这种机器400应该还是好收的。。

网友:
注意看你的收费了:才150

网友:
板子太新,没把握啊,所以不敢报太高,

网友:
机器越新。 价格越高。 机器越是品牌价格更高。    兄弟们  维修虽然成本低。 但是我们都是靠双手和脑子吃饭的啊。~    不然喝西北风。

网友:
啊    价格压的低

网友:
150太少了 i5de

网友:
恭喜你啊       进液的机子不好搞   你却搞好了      牛啊        向你学习

网友:
报价太低了。市场就是让你这种做法搞坏的。。记住一句话,粉笔画一条线才1美元,知道哪里坏值999美元。。

网友:
进液少的也是还行的  有时候刷刷就亮了

网友:
报价太低  确实

网友:
要是能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4-07-07):
此贴亮点就是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