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2-02-21):
一台Y450电流1.2几, 测试卡当4A不过, 测试显卡供电1。8V只有0。2几V。搞了一下午没搞好,后来在论坛看到有高手说是小电源板上那个PQ1问题。于是拆下来量的确是有问题。找个换上,1。8V 出来了,板子点亮了。在此谢谢搞手们。

网友:
应该是1.5VSUS的电压吧。这个PQ1是产生1.5VSUS的上管。

网友:
这个是y450的通病 我都修好两台了

网友:
这个电源板 不太好修啊

网友:
那个小板易坏,有可还可能不冲电,我修过一次,后来的就直接换了。

网友:
这修小板坏的一般比较好修就怕没有料。

网友:
这个小板的MOS管易坏

网友:
厉害, 这样也修好了

网友:
经验也很重要,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我都已经修好两台了,都是那个小板的PQ1坏了。都是开机不显示。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务实奉献
谢谢啊

网友:
这个小板是通病啊

网友:
PQ1提供的是1.8V供电,碰到过一台特别邪门的,第一步先做的BIOS更换,即将一台能够点亮的机器上的BIOS换过来,不亮机,然后更换了PQ1,还是不亮,重新刷一遍BIOS,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