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开机四五分钟?

楼主(2012-02-21):
联想天逸开机四五分钟,进系统不到一分钟,但进入系统后很卡得四五分钟才不卡,只要是机子第一次
开机都这样只要进去玩 了一时就不卡了,测过硬盘,不硬盘的问题,哪位大侠给点意见!
硬盘

网友:
我遇到过acer的机同样故障,反复找几个高工分析未果,后来我换块主板才安稳,估计是主板上有东东虚焊了

网友:
从做系统看了吗,是什么系统

网友:
重刷BIOS试试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试试 有时候硬盘的转数不稳也会那样 测坏道是好的!

网友:
CPU换过没有哦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我记得有以前有个山寨本本,进系统要老半年,,我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块别的硬盘先试试 别管测不测的 不好用 你把光驱拔掉 外设都看看 在不好用那就主板有问题了 如果是主板问题南桥面大

网友:
我也碰到过,把光驱拔下来就好了,笔记本的

网友:
也测的硬盘,有五六个绿方块,按讲这不是坏道,可是联想服务站说是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应该是西数的 温度低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说硬盘坏了 而是有一批硬盘有问题。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一次开机很慢 很卡 开机后关机再开就正常了。 冬天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