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格19宽屏电源5V不稳

楼主(2012-02-21):
一美格19宽屏电源5V不稳,有时正常,不正常时电压从2.5到5V跳变,接上驱动板也是这样的,换的东西几乎都换了,输出端电容全换了,203D6换了,开关管换了,高压部分也断开测试了,450V的电容也换了,光耦也换了,431也换了,但还是这样,现在晕了,在此求解,谢谢各位了?

网友:
以前修过台电压不稳的,是相连的稳压管性能下降导致的,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把电源板换了吧,不贵

网友:
看看203D6供电端的电容 并测试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12V与5V之间的稳压二极管不良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美格 和联想 都有一款板子 12v和5v之间没有稳压管 也这样问题 到现在我碰到5 6个了 都修不好 表示 元器件基本都换了

网友:
电容有问题

网友:
建议换一下电源部分的47UF/50V电容

网友:
说实话  好像没有办法!!!修了好几个都是这样的电源!基本都换了板子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696-1-1.html  这个是我的贴子。。故障现象和故障机器品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