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针断了二个有没有修的、~

楼主(2012-02-21):
如题。。这个问题能不能修的。。我这手里有二个都是断了二个的`
cpu

网友:
来自: 吉林吉林
要是断的是接地的就不用接也能用 要是别的针脚 就可以接上 论坛有这方面的帖子 你搜搜看看吧

网友:
可以焊接的 断在边上的话 好接一点

网友:
能点亮进系统就不用接,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3004
这个帖子有大法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网友:
只是要CPU上的锡点还在就可以接针,呵呵,没什么难的噢

网友:
断电的针要是地都不用接了,看你运气如何了

网友:
可以焊接上。

网友:
焊盘在100%能接上,
没焊盘就看运气

网友:
曾经用烙铁焊上CPU边上的针,太不容易了

网友:
如果能接的最好接上

网友:
可焊接的啊

网友:
焊工得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