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工具箱能安装在硬盘然后开机可以直接进工具箱?

楼主(2012-02-21):
DOS工具箱能安装在硬盘然后开机可以直接进工具箱进行操作吗
硬盘

网友:
MAXDOS不是有吗?

网友:
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很多的系统里都自带一个DOS工具箱的。不过,用的时候要小心,一不留神,系统就崩掉了。

网友:
去百度一下,系统启动菜单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