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屏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屏有花屏的现象,主机鼠标有显示但不会动,请教各位大师这是怎么回事如何修

网友:
显卡花屏死机了吧?

网友:
是什么样的配置呀?

网友:
显卡花屏死机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到哪一步花屏了??看样子向楼上说的显卡花屏死机了。。。

网友:
说的超级不详细。也没有图,这个没法具体回答,但看少量的问题可以理解出事进系统后花屏了。之后就死机了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楚!没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