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40求助

楼主(2012-02-21):
            DELL C640待机电流0.15,无3,5V.待机芯片为1632,查了一下无3,5V的开启信号。全板无明显发烫的元器件。第一次修待机电流偏大的机器,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几位电源,要是3位的那待机有点高,先修待机

网友:
学习了

骑士11 -5 严禁灌水

网友:
产生3,5V的上官G极电压为0V,下官G极电压为5V。用烧鸡法烧了3,5V,电流都不是很大,0.5安都不到,说明3,5V没有短路吧。各位给点意见吧,小弟在线等

网友:
查1632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微短路,先修待机。。。

网友:
微短  保护了   查下芯片  如后即无短路  可以考虑前级  换芯片试试

网友:
如何判断后级有没有短路呢,谢谢。我用烧鸡法烧过后面了,电流不大,没明显发烫的元器件

网友:
MAX1632的系统供电,有电池或者适配器就会有3.3V和5V出来的。
MAX1632电路部分应该有个小变压器的,我之前修过一台机子,就是这个变压器有问题导致没系统供电出来。貌似这芯片有代换型号,忘了什么型号了。

网友:
查io 和南桥 待机短一般是这些出问题

网友:
水哥呀,呵呵,来看看,可能主板存在短路或是待机状态电压不受控制直接转化为开机状态的电压,

如短路,这样大小的电流可摸出故障点温度异常。先把待机修正常了先。。。

网友:
机器有微短现象,1632待机采用芯片内部的线性稳压,先产生一个3V  5V,1632应该还有一个脚是2V的基准电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