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经典之作

楼主(2012-02-21):
       昨天外地发过来要交换的一块X200P8600的主板,客户有修过TB62513和其他小修过。现像为加电掉电保护。电流上到0.22多就掉至0.02左右,看了一下就600元给他交换了。
    今天库管把主板送进维修间维修。我先叫我的下手实习工程师过一遍,把好修的修了,这样我就可以少修一点可以多玩一会,就可以多一点时间研究那些难修的主板。(因为没有提成,只拿底薪和奖金制的,就我一个工程师,所有的主板最后还不是都由我来修,所以能偷懒一下是一下。呵呵!)闲话少说。
       修到这块主板的时修,他把主板的电压的对地阻值都量了一遍没发现异常。用示波器打TB62513发出的各个AMT电压,B电压的DRV驱动信号都有,各大电压在上电瞬间都起来了,换了个新TB62513没好就没路子了,然后就交给我处理。
       拿到主板后,我仔细的看看主板的两面,确定没有动过手脚,用内存带带灯测卡打了一下二个内存槽,所有灯都亮了,基本上可以确定板子上电就可以开机了。重复着他刚才做的,又量了电压的阻值,又打了开机瞬间的电压一样的没发现问题。试着断开CPU电压,把VCCCPU_ON给断开,这样CPU电压就不起来,可问题还是一样。我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至主板上电掉电的了?各个电压上电瞬间都有啊,应该不会是电路问题。那该是哪里呢?会不会是温控造成的呢?于是我就把温控芯片MAX6694拆了,哦,NND好了。开机跑B1.我就换了一个6694,NND还上电掉电。没办法拆下来量吧。
      量到13角-THRM信号只有6欧,明显不对。查得这个信号是通到LENOVO芯片和SB里面,再量得LENOVO里的点阻值最小,于是把LENOVO芯片拆了,阻值就正常了,换了个LENOVO芯片再把6694装上去果然不掉电了。
       上内存跑码卡开机,跑B1.不上内存也是B1。刷BIOS还是B1,刷码片还是B1,又刷了个小的4M的BIOS还是B1,NND怎么这么多问题,还要不要人活啊?没办法量SMB总线吧。唉,又白忙活了,换零件吧。就把SBM连接的4个5只角的还有二个三极管换了还没好。没法了放一边死去吧。吃了中饭玩了一会把其他的板子解决了。看了这块烂板就来气想着又多了一块难修板。左看看,右看看还是跑B1,用示波器打打SBM总线。喲还真让我发现了问题,EEPROM_EN开机就掉
     这个信号是BPWRG和-SMB_EEP_EN到Q22一个三极管发出来,拆下Q22发现是SMB_EEP_EN信号掉下导至EEPROM_EN上电掉下。查得SMB_EEP_EN信号是由SB发出来的,于是就把SB换的。NND,SBD,还没好。还是开机-SMB_EEP_EN掉下
是哪有事呢?B1,B1就是没有读取BIOS和码片的信息啊。想想码片还没量,这一量不要紧,又发现新大陆,量得第三角三伏电压没有。三角是-PLTRST_NEAR信号通过二极管加一个上拉电阻到码片的第三角。用万用表一量-PLTRST_NEAR阻值只有6 ,7欧的样子,NND又是一个信号Short,看看这个信号连的零件还很多了,就一个个的量,又量到是LENOVO的点阻值是最小的,拆了阻值就正常了,换个联想芯片TMD怎么还是跑B1啊,想想码片只是刷了还没换。于是就换一个跑码卡刷刷的。03-AF-49-55-52-D9-9CK哈哈OK了。
这次的维修告诉我们,换过的零件不一定就是好的,有时修到一个问题,二个问题还没好,就要我们停下来好好的仔细的想一想,是哪个环节错了。维修之路需要我们大家交流这样技术才能提升上去。三人行,必有我师也。(另注:小第淘宝新开张,第一次就交给你们中的一位了,呵呵。)

网友:
抢沙发了  经典中的经典啊

网友:
楼主厉害呀,,学习了,x200就修过一个,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但是那些信号啥的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我自信的认为自己比较了解修本的流程了,可看了楼主修X200的过程,感觉50%明白,剩下的50%就不知所云了.可能IBM的设计就是那么复杂吧。
没办法,楼主是专业中的专业,我等也许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好像某种功夫最高有10层,我等目前处在4-5层,而楼主已经达到了8-9层了。
几个地方不明白:
1 TB 发出的AMT电压是什么意思?
2 码片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归哪个IC管,起着什么作用?
3 SMB(SM总线之管BIOS的?)总线是哪个IC管的?EC还是南桥? 是否就是EC或者南桥连接EEPROM(BIOS)的总线?
4 对X200的了解如此深入,有空请看一下我曾经碰到过的一台X201i,至今仍然不能释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2932-1-1.html   请给我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
x200的机子还是比较难修的。不过bios坏得多

网友:
确实是有好几个信号没看明白,希望楼主高手解答下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你太厉害了,我只能看懂4成啊,说的那些信号专业名词太牛,我佩服你啊

网友:
还是高手的啊!!!!!!!!!!!!!

网友:
楼主不错,这么快就加精了,思路跳跃很大,看的有点吃力。

网友:
楼主IBM的机器搞的很是牛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好,要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楼主所说为何跑b1就是没读码片BIOS呢?这个机器刷了BIOS跟码片有时候会不亮机,有时候设置安全选项重启就会点不亮

网友:
楼上说的那个X201I应该是TB里的OUT28断线了,62514和62513有一点为同,就是在这里。开机不掉电,要跑一下码后掉电。这个天天修这个,X201也学那些东东。下周发个X201的大家交流一下。舔子不好发啊。一个差不多要花个二三个小时,还请大家多去我新开的淘宝店看看。加我Q聊系。584658693.技术交流群183841955

网友(点评):
要是早点得到您的点拨就好了。您的淘宝店是一定要光顾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