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6主板跑马挡在OC 测试8254通道一

楼主(2012-02-21):
精英NF6主板开始的故障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CPU供电短路,修复后开机就当在OC 测试8254通道一,键盘控制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教?

网友:
路过 学习下 会的指点

网友:
路过学习下……

请问,什么叫“OC 测试”

网友:
各芯片主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你刷 BIOS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