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无图像显示

楼主(2012-02-21):
接一台19寸长城显示器,通电检测,开关按钮的指示灯一亮一灭。屏幕白屏一下就变黑屏了。再次按开关按钮,又是屏幕亮一下又黑了!拆开屏,检测电源高压一体板有12V与5V输出。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是驱动板还是屏坏了?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换了电源板就搞定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控制灯管电压的贴片量一下看看`1

网友:
估计是灯管的问题,你可以先换个通用高压板确定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灯管测试是好的!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吧,我之前修了一台三星,指示灯又是一灭一亮,换了电源一体板就好了

网友:
  电容是否鼓包漏液。

网友:
指示灯如果也是一亮一灭的话 那估计是电源板带不起了 我碰到过一台17的 外接电源的机器,开机也是一闪一闪  换外接电源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