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在开机网卡一下连接上,一下又断开

楼主(2012-02-21):
IP改过了
我带自己的
笔记本
过去试就可以
直接插上就可以上网
改个同IP也可以
插上去关机在开机网卡一下连接上,一下又断开
在从新插一下又可以
这是怎么回事啊
笔记本

网友:
学习了,没有遇到过,期待LZ的结果啊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可以调下系统里的全又工/半双工模式,特别是联通的网,我遇到过,调了就好了。如果调还是不好,在网线头没问题的情况下,直接更换网卡吧

网友:
网卡驱动问题~!半双工和网络也有关系~!
同意楼主:
5.0
yaoyuceng
同意楼主:
也主要是从楼主说的考虑,此外也要看下路由器工作环境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