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S 开机掉链 CPU是I3 330M的

楼主(2012-02-21):
笔记本
是4321S的 CPU是I3 330M的 电流跑到0.9就掉了 测电压都出来了 机器是甩过的
笔记本

网友:
摔得得机器就不好讲了 你是裸机上电的吗

网友:
摔过的机子就是不稳定
同意楼主:
5.0
yiiu163
同意楼主:

网友:
我是带CPU 内存一起点的机器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般桥都有掉点的哦 看下各个桥的胶又没裂开

网友(2012-04-06):
我的没有摔坏,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开不了机,也充不了电。把电池取下来按开关电流上到0.05就不动了.

网友(2012-08-25):
我也有一台 跟楼主现象一样 各电压都有了 显卡也加焊过 但是还是掉电

网友(2013-10-17):
我的也是这样,貌似是南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