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开机问题

楼主(2012-02-21):
神州小本开机后进入系统后每次都会弹出记事本页面,请教!
补充:如图每次开机都有请教如何解决,谢!
再补充:禁止了几个启动项后还是有如上面这个记事本图片出现,请教各位大虾们[.ShellClassInfo]
LocalizedResourceName=@%SystemRoot%\system32\shell32.dll,-21787这是什么意思?
再附图为上网本的启动项内容: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  开始 启动那 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进运行  msconfig  启动顼 看看

网友:
系统或BIOS了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重做系统来得快

网友:
先看看启动项,没有见过你那种板子,有电路图就好解了

网友:
我看重做系统

网友:
请教能不能不重装系统或者在哪里设置一下能好的,请教高人!!!

网友:
开机哪么多东西启动不出问题才怪,用360安全卫士把没用的启动项都禁掉就好了

网友:
兄弟,你究竟有没有试着去处理这个问题?系统问题也来问?

网友:
搜索desktop.ini文件,可能有很多删除,是病毒

网友:
重新分区做个系统就行了,搞的这么麻烦干什么

网友:
启动项的问题。MSConfig。里有没有txt 的选项,或者是开始,程序。启动,里有没有记事本的快捷方式。有删除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