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50 黑屏

楼主(2012-02-21):
联想 Y550 一玩大型游戏就黑屏 不玩游戏正常 显卡是:NVIDID N10P-GE1 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了,问题还是一样,内存也换过,系统也换过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那位大哥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啊 谢谢 !!!!!!!!!!
显卡
黑屏

网友:
换台机就好了
反对楼主:
0.0
下次微笑
反对楼主:

网友:
会不会是显存呀

网友:
散热处理好了没?

网友:
CPU一直没超过60度 显卡最高也在75度 不算高啊

网友:
换换显卡供电大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显卡,显存都换了。都是不行。有高手解决过这问题吗?等待结果

网友(2014-07-08):
显卡加焊试试吧

网友:
监测温度,看看有没有过温保护 或者显卡的滤波电容

网友:
搞一个抽风式的散热器加上试试,估计你这个还是散热的问题~你摸下散热器的导管上的温度均匀不均匀~有些时候扇热导管漏冷媒的温度会忽高忽低高了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