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液晶装上外壳就黑屏幕!不装就正常 已经解决

楼主(2012-02-21):
单位上的联想液晶,本来故障也是黑屏!拆机换下鼓包电容一个!试机正常!
装上外壳就显示几秒就黑屏!反复拆装显示器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已经确认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我遇见过 灯管的高压线老化 换灯管的高压线。

网友:
现在又拆下来裸机试!一点问题都没有!郁闷

网友:
我建议重点检查灯管漏电,也不排除其他地方有接地故障。。

网友:
可能还是有什么地方漏电吧..和铁框接触到 就保护了.

网友:
大家说的灯管线路保护!我已经确认不是的!
因为我把电路板上在外壳上!把屏幕拿开插在电路板上!这样高压线路完全不会和外壳短路!

绝地是电路板问题!
其中一个高压包背面高压包都烧黑了!不知道是不是该高压包漏电到地线!不让高压板接触外壳好像就没有问题!
我还在进一步判断中

网友:
是哪里短路了,有种排线也会短路的……

网友:
虚焊吧,装上时电路板变形就接触不良导致开机不稳定!

网友:
我觉得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一步一步装,看装到哪里就不行了

网友:
已经解决!!!灯管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