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 不出 3v.5v

楼主(2012-02-21):
本本 :明基S31
板号:ED8
故障  :无3v .5v

测20脚V+  电压 18.5正常
测18LDO5   电压   4.65 感觉有点电压不正常
测25LD03   电压  0v     此板。LD03  用电容接地。好像不用
测8脚 REF   电压  1.56v  有点偏底。,。
3脚4脚  ON3。ON4  电压 4.65v

MAX 1999 已更换  。。。故障依旧

BST脚电容 二级管已更换。 故障依旧

忘高手解答。。。。。。。

等待中。。。。。。。。。。。。。。。

网友:
看看18脚外围

网友:
你看下ON3和ON5控制信号有没有嘛……这个经常出问题!

网友:
18脚外围 ,电路  PD14 .PC131 .PC123 .全部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把18脚供电去的芯片一个一个断开看是什么拉低了

网友:
    把  3 5V的后级断开试试、

网友:
滤波电容换了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全部换过 。。。一样

那就得慢慢查吧,问题复杂

网友B:
基准电压偏低!!芯片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压偏低!!芯片好吗??

芯片反复确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