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交流一下BGA

楼主(2012-02-21):
刚学做BGA时,老火一天眼睛的快望瞎了,取个芯片,经常把焊盘拖掉,郁闷,在这里分享一下经验,让大家也说说BGA的经验
取BGA的时候,由于BGA操作台一般都将温度设好,主要是看你要做的芯片有没有打黑胶或者它的珠是有铅还是没有铅的,这一步很关键,你才能更好的掌握温度,如果感觉温度可以了,要先用镊子轻轻的碰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动,我一般都是碰芯片旁边的电阻电容,来感觉内部的珠子是否全部溶化,取时要注意一定要快点向上提,不要拖出来,我有过血的教训,飞了好几根线,
织珠是最老火的,特别是很大的或者是很小的,我觉得主要是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给芯片底打焊膏时一定要均匀,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其次是取下网片时,补珠时,有些珠子很久都吹不化,可以用表笔点一点焊膏在上面,一定注意不要太多,不然会出现合珠的现象,我也悲剧过,再吹,基本上就OK。
总之心细,以前我遇到个高手,学了三天就全能。我们织珠都找他

网友:
刚学的时候是恼火。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锡珠是否融化可以推推桥就知道了,提的时候肯定是要往上提。不动的时候不要硬提。记得在学习的时候在BGA台上练习废板,找了块无铅的,拆了两次都不行,第三次强行撬出来,结果把主板的线都挑出来了

网友:
打了黑胶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来学习你们分享的经验

网友:
打胶不可怕。可怕是大多了 。里面都有。就麻烦了。

网友:
经验啊。学习下以后免得血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平时用什么来刮胶

用有刷风.枪慢慢吹,滑了就用镊子刮出来。还能把深入的胶都刮出来。

网友B(2012-04-05):
你们清理焊盘还用吸锡线吗?我们这边就用刀头烙铁托平就好了

网友:
不用可以拖平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清理焊盘还用吸锡线吗?我们这边就用刀头烙铁托平就好了

厉害,最好是用吸锡带来,不然容易掉点

网友:
楼主说的很实在,经验之谈。。。

网友:
打黑胶 和北桥 最不好弄了  搞不好就掉点的 成功率很低

网友:
打胶没是 哦 主要是不要灌胶的 哦 !好可怕的  一不小心就 掉点

网友:
哈哈  确实是这样  我都搞废了好几台笔记本了

网友:
一直想学,就是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