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 不加电

楼主(2012-02-21):
   之前这个芯片是进过水的 后处理了 亮机了 测试了 2小时 没问题 就通知客户来拿了  结果没到2天 客户就拿回来了

量了一下这个芯片的电压 3脚VCC有5V   6脚VIN有19V  27脚EN2有5V

15脚UGATE1 16脚PHASE1 25脚UGATE2 26脚PHASE2 皆无

初步确定一下 应该是芯片问题 订一个回来试试  明天再发结果

还有 想问一下      这个电阻是不是0欧的?

网友:
大家也帮忙看看是不是芯片问题 毕竟也是要钱的

网友:
    我想问的是这个电阻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啊,要是换完就好了那就没难度咯
当然还是希望能好

网友:
有些电容芯片有问题

网友(点评):
会不会阿 我查查看看

网友:
应该是那里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第一次没处理好吗?问一下楼主用酒精还是洗板水处理的

网友:
还是用点心去查吧!!!!

网友:
用天拿水的

网友:
没人知道那个电阻是多少吗

网友:
这个要图纸啊 没图纸谁知道呢

网友:
有高手回答吗

网友:
进水的机器,腐蚀点是否都处理好了???

网友:
这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