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时钟电路

楼主(2012-02-21):
显卡上面有一个晶振,主板接口处也有来自主板时钟电路的时钟信号。显卡核心和显存的工作时钟到底来自主板还是自身产生?这个问题比较专业,百度上几乎找不到。哪位显卡高手讲解一下,多谢。

网友:
主板去的时钟是给核心和北桥沟通用的总线时钟。
27M是给核心的。所以我认为显存的时钟是来自核心的27M

网友:
饼哥说得对,27M的频率即使不接主板也是有的,说明这个时钟不是来自PCIE插槽上的时钟线路。

网友:
大同小异吧!!各自一体~

东海之鲲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网友:
那些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