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2-02-21):
你好,请问一块梅捷G31主板,经常不上电。,能开机的时候,有的开机要等差不多1-2分钟才有反应。感觉是冷开机比较慢.一般是哪里的问题,谢谢(这块板以前是不上电。我加焊南北桥后,才有的时候可以,有的时候不可以。)

网友:
电容问题吧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灰尘多的问题,
最好上个图看一下面像

网友:
换内存试了没,

网友:
BIOS放点或者换电池试试。

网友A:
像是北桥虚焊了,重新做下北桥

网友(点评):
nb啊你,不开机干nb 干嘛??sb啊

网友:
应该是北桥边上那个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说开机慢就从简单的做起,先把灰尘刷干净,在把上面所有的配件拿掉譬如CPU   内存显卡拿掉看看开机正常不,在如果正常就慢慢检查CPU   内存  或者显卡    ,不正常那就换北桥隔壁的几个电容或者刷下BIOSS试试看。

网友:
不上电的时候
查 跳线电压   晶振   rsmrst 5vsb  3.3vsb

网友:
这些故障最难搞了!!!!!

网友:
不上电,查开机电路,重做南桥

网友:
还是看南桥

网友:
清扫 电容 南桥~~

网友:
拿去给同行修了。说是CPU底座问题。30块钱

网友:
开机慢看看时钟正常不,感觉问题在开机电路。

网友:
看看北桥,内存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北桥虚焊了,重新做下北桥

scofield491
你仔细看楼主的描述没有?SB?冷开机比较慢,这种板子都修了好几块了,都是北桥的数据地址线有虚焊引起的,但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仔细检查南北桥的数据地址线,打阻值看看有没有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