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待机高

楼主(2012-02-21):
宏基4710待机高MAX8744E发烫把LDO断开不发烫8744换了一样BIOS刷过EC 换过还一样那位老师知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EC坏了吧

网友:
电流几多?

网友:
0.09待机电流

网友:
小电容有问题吧,应该是有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能具体点吗?可能是那个部位的,这样种微短路有什么更直接的解决办法吗??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重点查看MAX8744E后级电路和外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