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台长城A85,待机0.103这样,能正常触发和点亮。

楼主(2012-02-21):
       是一台长城上网本,PQ5连接公共端,通电即导通,版号是BM5911 REV:1.0。先前同行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的,当时待机也是0.103这样,但是一按开关就跳到0.000了,后来拆机随便搞搞,用风筒加热一下板子就能正常开机了、如果断开PQ5,电流在0.001左右,但是不能触发,现在郁闷的就是这个待机是不是很高???

网友:
待机有点偏高了,看一下是不是后面有轻微的短路啊

网友:
待机有短路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如需维修,联系我,404100891

网友(2012-03-28):
我也与一台同样的故障 没有图纸不敢随便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