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1电流0.85左右跳动 刷BIOS

楼主(2012-02-21):
昨天接到这机子待机0.01,开机电流1.1掉到0.85左右不动了,看电流像不过显卡,拔下内存电流还是一样。一般我喜欢上论坛溜达下看有什么建议,下了图发现U电压时钟复位正常,用波波达内存看到内存也没问题,那就看看显卡的供电也有,本着试试看的态度做了显卡还是不行。最后想想这机子很可能BIOS出错,刷了BIOS它好了,真是郁闷啊。

compaq 321.rar

网友:
上面的 是BIOS和图纸

网友:
顶。电流都出来了,不亮的话,刷BIOS是最先想到的吧。

网友:
hp的机子,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HP机器确实要首先考虑BIOS问题!

网友:
我有台CQ320 就是的 电流在0.9跳动上不去 刷BIOS OK!

网友:
这机器修了几台都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