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出现一白条是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21):
液晶显示器出现一白条是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呢?可以修好吗?欢迎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 屏坏了(或屏线压接不好开了)

网友:
这应该是屏模块坏了,那个要专门的工具压才可以

网友:
得压屏了哥们.这机器少啊

网友:
这个修好的几率大吗,要多少钱修的好

据说,有烙铁头套可以搞的
基本不用修理了

网友:
代换试试旧知道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们店铺一般斗费掉,没有办法因为修的价格跟买二手的价格相差不了多少所以没有修的必要,真正能把屏线修好的人有点牛的了。

网友:
竖条还可以解决下,横条基本没有戏~!

网友:
屏挂了,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cof绑定的部分与屏有分离或者cof上的IC有损坏,修好的几率不大

网友:
如果是单纯简单的TAB损坏的话..还是修的好的..但就怕是玻璃是的电极有问题..如果是的话.修起来就比较麻烦.

网友: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主芯片试一下也许还有希望

网友:
屏的问题不好修,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楼上很多朋友都说没有维修价值了,我也这么觉得的呀!

网友:
凑或着用用吧

网友:
屏坏了,换屏把。

网友:
屏完了,即使是开线一般的维修者也没法处理,只能换屏

网友:
等我学完 液晶维修了再给你说哦

网友:
屏坏了  那是亮带

网友:
不建议修复,将就着用吧,修的话代价太高。

网友:
还是换一台显示器好。修了也怕不耐用

网友:
外半屏坏了,接个外显看一看,我们平时也就换个高压板灯管之类的,屏太麻烦,主要是屏线那块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啊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  不行的话 就是屏了

网友:
换屏不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