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神火磐龙915主板触发后全部电压乱跳一案例

楼主(2012-02-21):
二修主板,只是被换过一些电容,上电,发现3.3V 5V 12V 全部有乱跳,查绿5V0-2.4V
跳变,直接跑线 绿线5V通过474上来电阻连接一个小旁路电容直达IT8712F-A的其中一脚,判断没有三极管相连,直接换了个IT8712F-A,触发后还是3.3V有明显的跳变,其他几路跳变万用表测量不明显,绿线5V不在有跳变,怀疑IT8712F-A料不良,还是强行短接
绿线后其他电压不再跳变, 认为有短路,先查3.3V ,拆掉内存供电场管后,绿线又开始
电压有跳变了,奇怪了,补回绿线不再跳变,但是故障不变,各路阻抗也正常,只好用示波器1V/100ms  测量3.3V发现有很多尖峰脉冲,换3.3V相关大电容无效, 以前看案例知道
有些跳变是万用表量不出来,示波器很容易捕捉到,直接量绿线5V惊喜发现有尖峰脉冲,但是用万用表量只有0.3V左右电压算正常,直接测量上拉电阻474上端有5V电压,试着更换绿线5V旁路的小贴片电容,触发后不再有跳变,其他故障不在详说。
这是一例特别的案例, 故障点很小,但是不好分析。没分了,卖经验。。。。

网友:
下次最好代几张示波器的截图,我是新手不会用,学习一下。

网友:
这样的故障用万用表不好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