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10

楼主(2012-02-21):
HP MINI 110电脑,logo死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 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4-9 18:20):
最后把屏线插拔一下就好了
电脑

网友:
先去外设、在bios 在换南桥。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在手上 没有BOIS 换

网友:
如果有BIOS,刷下试试,没有就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如果是VIA的桥那多数是北桥虚焊,通病

网友:
刷下BIOS看下,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2012-04-07):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刷了BIOS换了南桥,换了CPU电容,还是一样的,开机有自检重启一下,到Logo就死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也是一个通病。去了外设也是一样

网友:
不知道你敢不敢干CPU。

网友:
应该是南桥 换个试下!

网友:
换个屏,试试,我的都换主板了,还是一样的,最后把屏线插拔一下就好了,是屏上的屏线,无语凝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