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机子是不是BIOS容易坏啊,

楼主(2012-02-21):
接连接到两台机子,都是logo死机,还有一台点不亮,点不亮的是BIOS的问题,已经弄好了,这两台是LOGO 死机,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下
点不亮

网友:
你要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那也不一定的

网友:
用户自己刷过bios弄slic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HP 的BIOS出问题的却是有些多

网友:
可能是设计缺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