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泰信ADS1102C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21):
我啊   就是看论坛成长的   论坛是个好地方啊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这不正发愁买了两年的示波器不知怎样用   论坛上就发出了关于示波器使用的帖子   感动的我是内牛满面
示波器好东西   学习了几天  有点会用了   哎  这就出问题了  昨天还用得好好的  测量晶振32.768  波形打出来那个漂亮啊
没想到今天用的时候   打晶振波形  不出来了   显示50HZ  还有就是不管测量什么时钟信号  都显示50HZ
是不是我不小心设置了  还是怎么碰着了   希望会使用示波器的  大侠们给我个指导
在这小弟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点评):
50HZ是你用的市电的频率和波型,基本可以肯定是你的探头接地不好,就是那个铁夹子没有夹好在真正的地上或者探头本身断线了。

网友:
看看你手柄是打的小x1还是x10档,换下试试!

网友:
试了   没用

网友:
50HZ是你用的市电的频率和波型,基本可以肯定是你的探头接地不好,就是那个铁夹子没有夹好在真正的地上或有探头本身断线了。

网友:
谢谢了   真的是这样  断线了  换了一根试了   就好了  真的很谢谢楼上   以后下地跟你混了

网友:
真的很感谢基地上的所有朋友   感谢基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向基地致敬

网友:
基地确实是个好地方,我也正在从基地中自学到一些东西,进步不大,但总算还是有些的。

网友:
楼主不行恢复一下默认设置试试吧

网友:
哎,这里确实不错,我也解决了不少显卡的问题

网友:
很显然是地线没接好或断了

网友:
这里找图纸比较方便,不错的地方,有了图纸,机器好修多了。

网友:
这里就是高手云集的地方。

网友:
wss553066271 -6 严禁灌水……多交流下经验和技巧吧

网友:
你们到底谁先下的地啊

网友:
楼主只显示频率都是只有一个线连接了

网友:
这表笔太不行了,原装的,那线很细很细,我的是200M的,没用两回线就断了,后来我原来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