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440b开机掉电,不触发,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2-02-21):
冷机的时候可以开起来,不超过一分钟就掉电,再开机不触发,看电路图主供电18.5V在PQ101过不去,这是个P沟道管应该控制机低电平导通,可是量了下竟然也是18.5V,查ADP_EN#如图一

图1

是从图2 pq28发出该管为高电平导通,实测第2脚的VCC1_PWRGD和第5脚的ADP_EN均无电压,所以pq101才没有导通,再查发现2脚都是kbc1098发出,看图3

图2

图3

我现在就想问下这个IO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出这2个信号

还有图4  ADP_ID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正常应该是多少,现在测量时0v,也是通向IO的

图4

网友:
附上图纸 HP6440B-Compal

网友:
是不是,过热保护 了,温控芯片有问题!先测电压 啊!

网友A:
保护隔离不过,是不是有可能是后级带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不过,是不是有可能是后级带的呀!

我直接飞线电压也可以过来,可是不会产生3V和5V,可以确定是IO没工作,这个IO怎样工作的

网友:
测待机工作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