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1701 无CPU供电,不走代码,简单维修,送给新手

楼主(2012-02-21):
同行拿来的老本子,上电看,电流到0.35不动(仅供参考),供电没有全出。接下来修吧。

拆板子,开机看,CPU供电时有时无,有时候电流只有0.25,CPU供电根本没有,老方法,加焊管理芯片。加焊之后,供电稳定。不走代码,示波器上去秒杀一把看看。电感两侧都有杂波,电容上面也有不小的波形。检测看,。滤波电路不行,出问题了,导致保护了。先换了那么几个220U 电容。测试波形,很平滑。接内屏亮机,收工。
附示波器电容测试前后对比图片:

网友:
请教下。。换CAP就是电容嘛。。。
有个示波器就是好呀。像这样没有示波器的话,就难喽。。

网友:
呵呵,是电容。画笔写字麻烦,所以简单用CAP代替